EnterCAT总线通讯网线是有专用的还是通用的?

楼主(2020-11-20):
EnterCAT总线通讯网线是有专用的还是通用的?

网友A:
7类以上

网友B:
通用的,尽力选好的就对了
bnnyygy

网友C:
通用的,自己调试随便搞.
工程使用用好的

网友D:
我们有好多用这个的设备,网线头插到里面不能有松动(摇动一下,一点都不能动最好),否则会出现连接报警(因为机器有震动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