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MR-JE-A系列,用QD75控制,能否用点位表定位?

楼主(2020-11-20):
RT,请各位前辈赐教
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

网友A:
是JE内置的点位功能吗,用普通的QY40P QY41P 就可以控制了吧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JE内置的点位功能吗,用普通的QY40P QY41P 就可以控制了吧。
就是那个设置定位数据的表格,设置控制方式、地址、速度等,然后启动该定位就可以了
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

网友B:
定位表是定位模块的功能,和你用哪个伺服没关系,只要你用了QD75就可以用定位表
下载积分:+1(rafael) 谢谢解答!

网友C:
点位表,和表格定位是两嘛事。
下载积分:+1(rafael) 谢谢解答!

网友D:
点位控制就是不怎么好调位置。有的插个手柄TP,或者在控制器上按按键。全是脉冲数值,以前富士的马达就这么玩过。马达不需要精定位。就走两个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