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0):
请教各位前辈

请问要累积一台机器的使用时间量的话该怎么写会比较好呢?
这样所占用的暂存器不是会一直增加吗??

感谢
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

网友A:
这个设备程序Q点 后面接clock_1S  接计数器 满60进分钟  满60进 小时 小时进天  天进年,明白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设备程序Q点 后面接clock_1S  接计数器 满60进分钟  满60进 小时 小时进天  天进年,明白了吧

前辈的意思是指
假设我每运转1分钟或是10分钟 就计数1次
这样来做判断吗

还是其他的意思呢?
可否写个阶梯徒让小弟更清楚一点

感谢前辈
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

网友A:
时间有很多单位 你不一定非得一个寄存器存储时间,秒满了就进分钟 分钟满了 就进小时呗
小侯

网友B:
60秒進位1分鐘
60分進位1小時
24小時進位1天
365天進位1年
  • 下载积分:+1(bruce2020) 感谢分享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时间有很多单位 你不一定非得一个寄存器存储时间,秒满了就进分钟 分钟满了 就进小时呗

    感谢前辈的指导 我受教了
   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[attachment=249779]
    60秒進位1分鐘
    60分進位1小時
    24小時進位1天
    365天進位1年

    感谢前辈的指导 我受教了
    那请问如果我后续需要将累积时间读出的话
    该怎么处理呢?
   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

网友C:
    自己做个FB,直接调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自己做个FB,直接调用

    很感谢这位前辈的指教
    不过很不好意思 我是个新手 目前只看得懂阶梯图
    不过还是很感谢前辈的教导 我会再慢慢学习
   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
    小侯

网友B:
    這要看你是怎樣讀出
    暫存器對應單位是
    (D4)年(D3)日(D2)時(D1)分(D0)秒
    對了暫存器記得設定鎖存

网友D:
    我也不大会这个,向各位老师来学习学习。

网友E:
    要使用斷電保持類型的寄存器

网友F:
系统自带的秒脉冲可以做累计,但是如果程序量很大,扫描时间长的时候可以考虑用定时中断的方式。

网友G:
用断电保持寄存器,满了进一。直接在触摸屏显示寄存器数值就行
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