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VP-14SS2型号PLC的问题

楼主(2020-11-20):
请问,DVP-14SS2型号PLC是什么品牌的,在哪可下载其编程软件。

网友A:
台達。
下载积分:+5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台达官网可以下载
2.49之类软件
下载积分:+5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楼主:
WPL soft 2.48可以吗?

网友A:
WPL soft 2.48 是可用的。
下载积分:+5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请问,这种PLC所使用的编程电缆是什么型号的?

网友B:
编程电缆可以自己焊接,前提是你有圆的8针接头 D型9孔的
没有的话可以买一条。串口或者USB接口的。
我这里有一些编程电缆。
下载积分:+5(生产技术李钢)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