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远程串口通讯求助

楼主(2020-11-20):
欧姆龙用的是CP1E,和CP1H 做串口通讯,测试完成,运行OK。
但是现场不允许拉线,所以去网上买了远程模块,两台PLC接到2个远程模块,走232通讯做数据交互。
问题是、两个远程模块一个发送一个接收没问题,连到PLC就出问题,PLC通讯灯闪烁正常(~_~;)
是不是pc link发送接受数据转到232就不对了………
难道要抛弃pc link,走无协议通讯吗(~_~;)

网友A:
流控的问题吧...

网友B:
模块功能与参数方面的问题,要有更详细的信息才能判断问题所在。

网友C:
有些无线串口数传模块是不支持PC LINK里边的数据格式的,改为8、n、1,试一下看看。欧姆龙的另外还有波特率需要注意的,太高了模块收发来不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