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1):
网上买的一台慧星人电脑DK141的,只有一个C盘,用小白工具在线换系统时提示需要手动分区,手动无法分区。用U盘设置启动时也无法读U盘,请教有办法换成XP系统吗?感谢各位!

网友A:
把硬盘拆下来,换到台式机上分区就可以。

网友B:
用虚拟机软件论坛有下载

网友C:
为啥换xp   老掉牙了
换win7还说的过去点

网友D:
32G安装WIN10可以使用啊?

楼主:
这个电脑硬盘只有32G,目前是WIN10系统运行不过来,再说工控软件有些不支持WIN10系统
jxh668

楼主:
只有一个C盘,容量28G,剩余2G

网友E:
花几十块钱去买个120G的固态吧

网友F:
   为啥换xp,666
czz674613079@163.com

网友G:
还是至少换个480G的固态吧 小了几个月空间就满了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H:
有些主板本身就不支持XP喽,有可能装不了。

网友C:
估计山上来的  说不定还是双系统呢      慢慢折腾

网友I:
查了一下这品牌跟这型号,信息比较少,从信息来看,楼主你这笔记本是上网本,建议不用折腾了,换成XP也快不到哪里去,如果搞不好还可能会进不去系统了,如果真的想换成XP系统的,可以把U盘刷成PE启动盘,在PE下备份一下原来的系统,再安装XP,如果试多个PE,以及设置BIOS后还是无法从U盘进入的,可以考虑把硬盘拆到另一台机子上进行刷入系统,再安装回来,开机自动进入系统安装。这种本本弄好了看看电影,做做PPT可以,稍微大一点的工控软件还是放弃吧,折腾也是浪费时间

网友J:
工控人真是啥都会,就是不会生猴子了
技多不压身。

楼主:
按照8楼的方法买了个USB移动硬盘,将工控软件安装到了移动硬盘里了,软件目前是可以打开,后续再看看使用情况,谢谢大家!

网友K:
主要是XP的驱动程序不一定有。

网友L:
如果是新一代CPU换win7都不行别说XP

网友M:
再怎么讲也要安个win7 64吧  ,装XP什么心态
下虚拟机装就行了,简单易操作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N:
怕是硬件不支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