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1):
描述:1
描述:2
用smart 200  进行rtu通讯   在读写多个连续的地址的时候  modbus的起始地址怎么计算
假如读取3000H到3005H的连续地址时,图中ADDR管脚应该怎么计算
有事加我头像微信

网友A:
S7-200 SMART
系统手册, V2.4, 03/2019, A5E03822234-AF

  • 下载积分:+1(sqpfanglin)

网友B:
    看对方协议所需要的功能码、起始地址

楼主:
    有没有大腿
   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

网友C:
    应该是实际地址+400001不行再加40001试下

楼主:
    我用40001加上2000H  然后也能读出数据  数据也是对的,但读取的时间有点久
引用 网友C:
    应该是实际地址+400001不行再加40001试下
   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

网友D:
    ADDR应当是站号吧
    相信自我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我用40001加上2000H  然后也能读出数据  数据也是对的,但读取的时间有点久

    两线试通讯要轮询。有区别的
    知易行难

网友E:
    时间久就把波特率调高些

网友F:
    40001是10进制,2000H是16进制,要转成10进制,起始地址就是第一个要读取地址开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