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印机简单小程序,有没有做移印丝印同行的

楼主(2020-11-21):
刚入行不久,编得不怎么样,各位大神别见笑

网友A:
弱弱的问下,怎么这么多双线圈,确定不影响吗?
也可能就是每个人不同的编程风格吧,我习惯了不会出双线圈。

网友A:
哈哈,这个双线圈没问题,其实我是SET,RST也不用的人

网友B:
我见过的都是用单片机
对,单片机的也多,客户要求什么样的就弄什么样的咯。

网友C:
这程序是 实际设备上的程序吗
是的啊

网友D(2021-03-04):
穿梭有吗

网友E:
忠科还在啊,我以前的厂0几年专门用忠科的6色移印机。

网友F:
尽量不要写双线圈,如果程序没有按设定的顺序执行的话,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像.PLC的程序扫描是从上往下,从左至右的原则.特别是机械出故障时,双线圈的程序不够长期稳定的运行.多年的经验,个人观点.

移印机简单小程序,有没有做移印丝印同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