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FX3U-USB-BD通讯不上

楼主(2020-11-21):
买的时候没驱动盘,在网上找的驱动,WIN10的系统,安装成功了,但总是提示通讯不成功,有了解的大神指点下!

网友A:
你换个端口,或者换个线试试。
应该不是大问题。
线和端口都换过了

网友B:
1、实则USB转串口 安装目录下就有驱动 2、程序参数可能被占用

网友C:
有可能你PLC中,CH1设置了参数。

网友D:
你把d8120設0看看
D8120里面就是0.看过了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可能你PLC中,CH1设置了参数。
我去看了看,没设置参数

网友C:
在设备管理器那点开,换个COM口试试

网友E:
PLC里面应该是有通信程序,占用了通道1。可以用本体的圆口把程序清空,再用USB-DB试一下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

楼主:
好了,谢谢站长和各位好心的大神。驱动没问题,参数设置也没事,传输线的问题,回来的时候线踩过一脚
。没想到这样脆弱,今天去换了跟新线好了

网友F:
能发一下去驱动吗?我电脑也连不上3UPLC了。谢谢

网友D: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网友G:
打开设备管理器,叹号部分选择自动安装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