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与电脑连接时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0-11-22):
台达PLC与电脑初次联机时,出现:此通讯口有联接modem,且目前不是在拨号联机状态。在网上搜到解决办法如下:
“控制面板”→“电话/调制解调器选项”→“调制解调器”这时会看到有一个连接占用着此串口,删除该连接就可以了。
以上,供参考。

楼主:
还有一种方法:就是将“调制解调器”中的Thinkpad modem的端口com3改成如com8后停止使用,然后
将与PLC连接的口改成com3即可。
供参考。
史焕龙

网友A:
一直用的台达没碰到过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