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[求助帖]在线等,挺着急的!!!!

楼主(2020-11-23):
大佬们,设备在运行的时候,我可以用电脑链接触摸屏读取三菱的程序嘛,会不会造成停机

网友A:
读程序不会造成停机的。
写有可能。
下载积分:+5(阿萱子v) 谢谢站长

网友B:
读程序不能停机
下载积分:+5(阿萱子v) 谢谢大佬

网友C:
注意区分读取和写入,千万别误操作
下载积分:+5(阿萱子v) 好滴,谢谢

网友D:
读不会
下载积分:+5(阿萱子v) 感谢

网友E:
上传不会的,不能下载啊!!!!!!
下载积分:+5(阿萱子v) 感谢呀

网友F:
即使读取,在信息取得这个选项也要注意,有一个选项是会造成触摸屏和PLC的通讯链接断开的。不过这个选项,软件会给出提示。
下载积分:+5(阿萱子v) 好滴

网友G:
你的触屏有几个端口啊,你把信号线拔了,那边就会报警,有时候是会直接停机的
下载积分:+5(阿萱子v) 有三个好像

网友H:
读没事,写要在线更新就可以
下载积分:+5(阿萱子v) 好的,谢谢

网友I:
试试就知道 ,何必问别人

网友J:
应该不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