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3):
win10专业版的怎么不能安装三菱编程软件,请大佬们帮忙指导下 谢谢

网友A:
提示已经很清楚了,控制面板里面勾选。。。
可能需要电脑上网,系统会自动下载。

网友B:
可以安装的
1.570的比较低的版本都安装用了很久了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C:
你是电脑小白吗,net3.5这个文件去百度一下

网友D:
win10系统下安装NetFramework35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,不然会很慢甚至安装不成功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win10系统下安装NetFramework35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,不然会很慢甚至安装不成功

請問前輩是否可以指導  我都出現錯誤
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
請問前輩是否可以指導  我都出現錯誤

相当简单的

网友G:
缺少的安装好

网友H:
完成三步,连网自动安装,安装完成即可。

祝你成功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cooovl) 真诚感谢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    完成三步,连网自动安装,安装完成即可。

    祝你成功。

    我安装都出现
    无法启动服务可能因为服务已终止

   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
    阿奇

网友I:
    学习了,困扰我很久的问题,谢谢各位老师

网友J:
    我都用一两年了。NETFRAMEWORK都装的4.0/4.5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J:
我都用一两年了。NETFRAMEWORK都装的4.0/4.5了

为何我也是安装NETFRAMEWORK4.0/4.5 但是安装CX WORKS 2时就是要我安装NETFRAMEWORK3.5  ???
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

网友K:
很多安装包内都直接有这个的

网友L:
提示已经很清楚了

网友M:
编程软件是要3.5和2.0,你4.5的肯定不行啊,需要老版的
工控人加油

网友E:
引用 网友M:
编程软件是要3.5和2.0,你4.5的肯定不行啊,需要老版的

可是我按照去下载 都跟我说已经停止服务
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

网友N:
谢谢大佬们,有家园就是好

TEL-  178.....5698
EMAIL-weir123@foxmail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