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松下FP-XH系列PLC,PLC-LINK设置

楼主(2020-11-24):
现在用两个松下FP-XH通信,走的PLC-LINK,从站想直接用PLC本身自带COM0,主站的COM0已经和触摸屏连接,我应该在选择一个485模块还是232的模块?注解红色说只要是查在COM1上的任一端口都可以!
QQ:569456723

网友A:
本体是COM0,是232的,你选配件继续232呀。我个人建议是,你主站的触摸屏,不要连本体的COM0,改一下

网友B:
你主站232口接触摸屏,扩展COM口就和另一个PLC走PLC-LINK.如果你主站PLC和另一个PLC走PLC-LINK,那扩展COM口连接触摸屏,这两种方式都可以!

网友C(2022-04-18):
楼主,可以发下成功的设置吗

网友D:
FP-XH 带3台FP-X0
FP7 带3台FP-X0,
走48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