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4):
现在甲方要求修改工艺,但是修改的工艺存在安全风险(甲方要求:加热罐全靠甲方自己的操作员开阀门进水,水量自己控制,我们写程序的只管加热就行。一旦罐体无水,少水,加热会导致加热管烧毁,可能会引发火灾。)风险已经告知甲方,但甲方任然要求修改(且甲方不愿意再加任何仪器仪表增加安全防范措施)。现在我这边和项目经理沟通过了,等项目经理过来现场再面谈。我想问大家,能否出具一个责任划分书,划分责任?这个责任书由甲方和我签字还是甲方和项目经理签字?假如日后真的发生安全事故,这个责任书是否有法律效果?我写程序的人员是否还有承担法律责任呢?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?这是我刚毕业做的第一个项目,很懵,还有些慌张。

网友A:
出具书面责任划分书,双方签字后盖公司章

网友B:
引用楼主苏州塞维索斯于2020-11-24 11:02发表的 写的程序以后生产出了安全事故,写程序的人需要负法律责任么? :
现在甲方要求修改工艺,但是修改的工艺存在安全风险(甲方要求:加热罐全靠甲方自己的操作员开阀门进水,水量自己控制,我们写程序的只管加热就行。一旦罐体无水,少水,加热会导致加热管烧毁,可能会引发火灾。)风险已经告知甲方,但甲方任然要求修改(且甲方不愿意再加任何仪器仪表增加安全防范措施)。现在我这边和项目经理沟通过了,等项目经理过来现场再面谈。我想问大家,能否出具一个责任划分书,划分责任?这个责任书由甲方和我签字还是甲方和项目经理签字?假如日后真的发生安全事故,这个责任书是否有法律效果?我写程序的人员是否还有承担法律责任呢?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?这是我刚毕业做的第一个项目,很懵,还有些慌张。

那你就加缺水报警和温度上限报警停机啊

楼主:
甲方不愿意加啊,只想我这边单纯给他做个加热程序,啥也不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出具书面责任划分书,双方签字后盖公司章

我签字还是项目经理签字啊?签字以后,出了事故还找我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那你就加缺水报警和温度上限报警停机啊

甲方不愿意加仪器仪表啊,只想着我给他加热就OK了

网友C:
很多加热管自带温度探测,如果探测温度过高,程序控制停止加热。不知道是否可行。  加热控制有很多直接和间接的保护手段

网友D:
像2楼说的一样,如果没有水位检测,加热管温度上限报警停止加热。不会连温控表也没有吧?
这种甲方不应该叼一顿他们安全、工艺还有品质部?还能做这样的程序,所有的设备必须保证安全第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像2楼说的一样,如果没有水位检测,加热管温度上限报警停止加热。不会连温控表也没有吧?
这种甲方不应该叼一顿他们安全、工艺还有品质部?还能做这样的程序,所有的设备必须保证安全第一。

就是没有啊,有肯定做了,实际就是这样,他们甲方的小操作工班长还叼我呢,看样子还想打人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很多加热管自带温度探测,如果探测温度过高,程序控制停止加热。不知道是否可行。  加热控制有很多直接和间接的保护手段

有我不做还费什么口舌呢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就是没有啊,有肯定做了,实际就是这样,他们甲方的小操作工班长还叼我呢,看样子还想打人哦。

正常工厂这种情况安全部说了算吧?出了事故安全部跟生产经理签字实施这套方案的肯定的负责的,可以让自己的领导约见甲方安全部门领导以及生产经理。签字出了问题概不负责。

网友E:
可以把加热控制部分用硬件按钮直接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,不走程序部分。手动开手动关,开多久随他们自己
互帮互助,互学互惠,共同进步,诚信交友)qq/2470582430

网友F:
你想多了,甲方敢验收你的设备,就默认你的程序了

网友G:
你可以写一段最高设定温度值比如400度,超过这个值以后直接断加热的电加报警提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可以把加热控制部分用硬件按钮直接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,不走程序部分。手动开手动关,开多久随他们自己
他们要求不修改任何硬件设施,只让我程序做加热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正常工厂这种情况安全部说了算吧?出了事故安全部跟生产经理签字实施这套方案的肯定的负责的,可以让自己的领导约见甲方安全部门领导以及生产经理。签字出了问题概不负责。

哎,头疼,等项目经理来吧,反正我不签字,他们商量好了,做免责书OK了,我再听项目经理的话修改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想多了,甲方敢验收你的设备,就默认你的程序了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不是设备,是一条生产线,这是其中一个环节。再者,他验收了,出了生产事故我还不知道负不负法律责任呢。即使我没有法律责任,处了事故我心里也有愧疚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可以写一段最高设定温度值比如400度,超过这个值以后直接断加热的电加报警提示。

只有水位仪表。。。。。。。就是看罐体有没有水,水量是否达到液位。在这个条件下,加热不会出问题。其他外围仪表都没有,不然也就好做了。

网友H:
出事都找临时工顶包。你就是临时工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  • 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    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    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I:
    加个液位开关检测一下液位就好了,水位比加热管低,就停止加热。

网友J:
    把液位,温度报警等信号预留,客户需要可以自己加,责任的话你详细告知客户,最好有个正式的告知文件,告知存在的风险,我们只是打工的,就是出了安全事故一般也是公司来抗的,但你必须把安全风险告知客户,就是要你签字,也可以把安全风险写清除
    就是把自己的事做好,做到位就可以了,但也要有防范意识,不要帮他人背锅了

网友K:
    11,12,20楼的已经说清楚明白了

网友L:
    所有的设计都是安全第一原则,梯形图有好多段都是为安全保护而编写的

网友M:
    如果不闲麻烦可以加一段停止加热提示(延时做在HMI上,让他们根据时间去设定)提示超过一段时间人工没有处理就报警,并停止加热!
    多学多用!

网友N:
加个手动,自动转换就行了,正常情况自动,手动可以强制加热,培训的时候给他讲清楚,有危险,并且培训记录要签字存档。

网友O:
有这么好的甲方吗?介绍给我啊!

网友P:
遇到这样的甲方。你跟他说没有安全保护不能做。不同意就不做。

网友Q:
这个问题遇到过一次。就是水洗机台湾仿制日本的机器。洗手机面板玻璃的。这台机器的主开关用的是富士的空开。三相380V。500A,机器有八个槽。前面第一个是药水槽,其它的槽有的是纯水槽。要加热到70℃。加热槽是外挂的。有泵抽到水洗机里循环。也是用这种类似铃铛的液位感应器。有一次上液位感应器发生故障。槽里的水较少,烧坏了加热棒。380V,8000W的那种。这还算是小事,及时发现了。到是被领导批评一番。程序是台湾人写的。我们维护设备也没有太多好的方法。
所以做这种程序时一定要多方面考虑。
1.比较危险的工位,多加一个测试温度的感应器。加热控制部分。防止只有一个温度感应器坏了。还再不停的加热,而没有把当前温度传给温控器。多加的温度感应器和温控器是多一层保护。第三还有一个超温设置的开关。普通的可以旋钮刻度的。不是很好。如果有人把它扭得很大了。就没有起到保护作用。最好是用温控器,可以锁住的那种。
2.本来15分钟能把液体加热到设定温度的。如果超时了还答不到温度值,这个时候就要报警提示了。不能还继续加热。
3.到加热棒的线用LC电流开关,炜固,有模拟量输出类型和开关量输出类型。可以很好的监控加热管是否在通电加热。
这是一个检查是否存在逻辑错误的设计。比如温控器没有输出加热信号,即无OUT信号。那么加热管就不应该有电流。如果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及时报警提示,或者危险等级高就断加热管电源。比如控制加热管的SSR,或者接触器。是否触点烧结了。加热管一直加热是比较危险的。这种问题是经常遇到。
烤箱也是个危险的设备。还有一种加压烤箱,更加危险。往罐子里充气,加热。门一定要关紧。有一次门关得不到位,压力比较大时,把门冲开了。还有只有震翻一些椅子。关门的把手有金属近接开关,感应器位置没有在门把手锁好门死点位置。所以维护设备也是个头疼的事。
以前的WINTEK在东莞是有点名气的。各种设备很多。像足球场那么大四层楼,有两栋。每层楼的设备非常多。见过的故障还是挺多的。有一次实验室里的一台恒温恒湿机,也是有自动上水的功能,有一天一个液位开关坏了。导致一直给容器里加水,导致溢出很多水,实验室水深3厘米。因为平时压根没人在。所以到第二天才发现。

网友R:
会有法律责任的。
你把有保护的程序写好,现场找个输入点用来连接缺水传感器(当然实际没有),让他们自己通过端子短接这个信号。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客户,我们要配安全限位开关,客户不配,我们的图纸和机柜都按有限位开关的做,他们自己短接。

网友S:
引用 网友R:
会有法律责任的。
你把有保护的程序写好,现场找个输入点用来连接缺水传感器(当然实际没有),让他们自己通过端子短接这个信号。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客户,我们要配安全限位开关,客户不配,我们的图纸和机柜都按有限位开关的做,他们自己短接。

这种事,见的很多。本身我也是专搞设备维护的。程序写得少。但是想尽可能少给他们这种作弊的机会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。尤其是门开关。目前感觉欧姆龙插式的开关用于门开关不错。按键开关,一般选用施耐德或者IDEC的。都还行。
中国好几起火车相撞事故,都是信号维修工短接信号导致。所以,有的机器无论怎么放,有的人就是从缝那里伸手进去,然后被机械夹手什么的,时有发生。这个严重的肯定要写工伤报告,还有后期如何杜绝这种问题。我们都粘了很多危险伤手的标识。是乎有些人不一当一回事。还有一些人,过分得很,清洗一些tray,还没干,放到烤箱里烤。搞得地上全是水。烤箱烤这种东西对烤箱也是一种伤害。万一漏电电到人就要被工业安全委员会的人找麻烦了。

网友T:
一般也不會有人會認真到跟你簽契約的。
我也寫過超音波清洗機,
水洗也是有加熱段,加熱啟動有超時警報,超溫警報,低溫警報,低液位停止加熱限制,高液位on但低液位off警報!
烘乾段也依樣有加熱,加熱啟動有超時警報,超溫警報,低溫警報,機械式超溫警報!
其實就是自己要拿手邊的控制單元,盡量做到最安全為止。
剩下的就看天由命了!
有時我會自己貼錢,買比較高級的漏電保護器!

加油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