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FX5U和松下位移传感器485通讯

楼主(2020-11-24):
大家好,我最近在做FX5U和松下HL-G112-S-J测距传感器用内置485口进行通讯,通讯上了,但是返回值一直报错,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做过的师傅们帮看一下
发的报文时对的,发送这个字符串:“ %01#RMD**”加上回车(H0D),然后传感器会自动返回测量的距离,我用Q系列QJ71C24N是成功过的, 不知道为什么在FX5U上就不行
正常应该返回数值的,现在是返回“%01!03**$R” ,!03代表数据部错误
小侯

网友A:
應該是你點數設置有問題
%01#RMD**(0D)
應該是10個ASCII
你設置6個
而且照你的字串下去搬移
應該會在**後有個(00)
如果是常用的字串
你乾脆直接把她轉換成16進制寫入暫存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應該是你點數設置有問題
%01#RMD**(0D)
應該是10個ASCII
你設置6個
而且照你的字串下去搬移
大哥,就是这个问题,发送的数据改成12就好了,我设置的6,但是我很奇怪,因为之前的项目我用的Q系列QJ71C24N做的,就是发6个就成功了,Q系列的input指令输入的是字,一个字是两个ASCII码,所以没问题,我现在用的FX5U,我并不知道RS2指令输入的是字符的数量,所以必须发多少字符就写多少个,所以要写12个,我一直以为是结束字H0D的问题,搞了好久,没想到是这个问题,太感谢了

网友B:
学习了,谢谢楼上的。

网友C:
是你没设置8位,还是16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