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4):
PLC是FX2N,实在是看不懂啥意思,H0C87,D8120,M8161,RS.请师傅赐教

网友A:
引用楼主ljb6688于2020-11-24 15:00发表的 三菱PLC,变频器通讯程序请教 :
PLC是FX2N,实在是看不懂啥意思,H0C87,D8120,M8161,RS.请师傅赐教

直接百度这个地址就行

楼主:
RS那条指令给解释一下呢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S那条指令给解释一下呢,谢谢

楼主:
楼上兄弟,谢谢了。

网友B:
D8120是通讯参数的设置,比如波特率,奇偶校验
M8161是8位处理
RS是通讯指令,在编程手册上可以查询
此外我告诉你,这个已经过时了,现在基本不怎么用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C:
这是手册上的

楼主:
谢谢楼上兄弟们,努力学习中。另外就像5楼兄弟说的,现在通讯用MODBUS较多吧?

网友D:
串口的MODBUS用的多,网口的话TCP/IP,都是标准协议,所以比较常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