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S7200Smart上传失败

楼主(2020-11-24):
S7200Smart上传失败,小白求大师指点
显示CPU不支持该功能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

网友A:
你的图片上传失败,不知道什么原因呀

网友B(2021-05-08):
那是你的编程软件里面组态的CPU型号跟实际要下载的CPU型号不一样

网友C:
不光PLC上传失败,你连个照片上传都失败,甭说PLC了,哈哈哈哈哈

网友D:
5楼说得没错

网友E:
5楼说得没错
czz674613079@163.com

网友F:
软件版本低了,用2.5

网友G:
用高版本的软件尝试下,应该能解决;

网友H(2021-06-21):
5楼说的真对

网友I:
也碰这情况,编绎好了下载,然后再上传提示未知错误,上传失败,用的2.5的软件,有原程序可以比较后在线,弄不懂,程序问题,还是电脑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