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4):
今天看了一下松下FP7MC64EC 的ethercat,发现MC64EC的位置数据设定区域的缓冲区只有24,但是实际控制轴是64实际轴+32虚拟轴。一直不明白,到处咨询,问了供应商也不确定,最后打电话问了松下上海的技术人员电话。才明白MC64EC最多只能同时动作24轴。如果还需要增加轴控就需要和其他缓冲区共用。这里的共用是单元存储器共用,但动作需要单独动作,一个缓冲区只能一个独立轴使用,不能同时控制两个轴,不然设备会报警异常。(因为共用一个缓冲,当每个轴动作时都会把一些参数赋值到单元存储器中,如果同时赋值就会出现数据错乱了;这是产品缺陷。)。今天才发现这个问题,特此发出来讨论一下,还有哪些PLC多轴Ethercat模块型号。如果有什么坑的,也在此讨论学习。
多学多用!

网友A:
松下的Ethercat控制器和马达。确实是一般般。我们这里有用到。用的是倍福的PLC加工控电脑。写程序的人都走了。
感觉KEYENCE的Ethercat不错。就是程序加了密码。无法上传出来。一般加密码的程序写得都很一般。中途是无法点停止和手动操作。厂里还是松下PLC多。好几个型号的都有。

网友B:
可以买16轴的FP7MC16EC,之前我们用过买32轴的 ,后来也发现这个问题,改成16轴的单元,好控制一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买16轴的FP7MC16EC,之前我们用过买32轴的 ,后来也发现这个问题,改成16轴的单元,好控制一点!

如果使用到的轴控少16的是够用了。用到24轴以上感觉松下的FP7MC32EC,FP7MC64EC就是个鸡肋,感觉也只有换运动控制卡比较实用了。除了这个松下比较麻烦之外,其他还是很实用,便捷的。
多学多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松下的Ethercat控制器和马达。确实是一般般。我们这里有用到。用的是倍福的PLC加工控电脑。写程序的人都走了。
感觉KEYENCE的Ethercat不错。就是程序加了密码。无法上传出来。一般加密码的程序写得都很一般。中途是无法点停止和手动操作。厂里还是松下PLC多。好几个型号的都有。
[/quote想咨询一下,如果一条设备流水线,用倍福来写,会不会比较复杂?程序编写会不会像C、C#、VB.NET那样要找BUG?
多学多用!

网友C:
原来是这样,我还奇怪我看到别人做的项目用的全是16ec的ethercat模块,当时我还想用一个64轴的不好吗?
有个问题正好问下,松下cm模块为什么无法把参数读出来,显示参数数据ENI错误。

网友D:
回复四楼。我对倍福的也不了解。高级语言更加不懂。除了倍福的程序,电脑部分是参考美国的机器写的软件,配合的是创新的激光。焊接用的。硬着头皮去维护这机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原来是这样,我还奇怪我看到别人做的项目用的全是16ec的ethercat模块,当时我还想用一个64轴的不好吗?
有个问题正好问下,松下cm模块为什么无法把参数读出来,显示参数数据ENI错误。

没碰到过这种情况,我们用Control motion Integrator 直接上载就可以了。
多学多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