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5):
四工位转盘,用的台达伺服ASDA-B2   走的位置没有一个准的,越偏越偏多,查看伺服监控,PLC发的脉冲数和伺服收到的脉冲数是一样,看累积误差也是没有,就是走不准,是不是伺服哪里设置不对。各种指令都试过都是一样的。
好难,我再想想。。。。

网友A:
加减速时间够吗,会不会产生过冲
走的是位置,不是靠感应器。

网友B:
转盘增加到位检测,
只有一个原点感应,一个工位感应 ,总共四个感应片,三短一长,长的用来回原和到原点位,短的用来定下一个位
vx:heidelberg-press

网友C:
电子齿轮比设置不对吧
台达B2  一圈160000个脉冲,我设的400比9 刚好3600一圈

网友D:
走一圈的脉冲数 是错的.
或是 脉冲对应的角度换算是错的.
圈脉冲3600啊,手动走3600刚好一圈

网友E:
是否有干扰啊,要做好接地和屏蔽

网友D:
自动走3600个脉冲看看  是不是一圈?
第一圈是对的,后面就不对了,不是偏多就是偏少

网友F:
用的是凸轮分割器,还是伺服转角度等分呀?
伺服角度等分
WX:13076996110 深圳

网友G:
应该是机构误差
可以试试再走一圈的最后一段时,运行脉冲个数多一些,让转盘碰到原点后停止,消除累计运行时产生的位置误差

网友H:
你直接用分割器多好,省时省力
设计的时候就没给分割器留位置。现在想装就得重新设计结构了。
工控人加油

网友I:
我们用8工位分割器,步进电机带的走上千次都不会有误差
这要多大的步进哦,我看他们16分割的用DD马达带的

网友J:
累积误差吧,越走越偏,建议每圈回一次原点
试过了,没有效果,用回原点指令每次过原点就停就挺准的

网友K:
你速度设慢一点,在慢速情况下看会不会还走不准,如果没有就是你的脉冲频率问题,如果还是不准就不用找电气问题了,看结构,有可能是结构有地方出现憋了不顺的情况,如果机械问题解决不了,那你得加编码器了。
加编码器做偏移脉冲吗?好像也不好加啊。

网友L:
1.可能有干扰,2.如果转盘较重,转的速度较快,会有很大的惯性会冲过头(虽然你走的是位置,惯性力大于电机刷车力就会冲)

网友K:
看你的机械上好不好加,你这个情况跟以前数控车床是一样的,数控车床主轴用电机加皮带来带动,所以走定位的时候有误差,需要会加第二编码器作为补偿,当然这个是因为机械误差原因导致需要加的。其次的话要看你的PLC有没有高速计数器,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就是扯谈了,有的话把附加编码器的值覆盖在你的脉冲坐标上就好了。

网友M:
3600是一圈   直接走36000看是不是10圈   先排除手动准不准的问题
累计不准可以加个单圈检测点校正下位置。

网友N:
前三次走位置,最后用回原,基本没有偏差,用的也是台达伺服

网友I:
引用 网友N:
前三次走位置,最后用回原,基本没有偏差,用的也是台达伺服

松下的哈哈

网友O:
1-44多少,1-45多少   应该算错了   我没有碰到不准

网友P:
如果是半闭环建议用上电机的INP信号。
多学多用!

网友Q:
减速机有很大的误差

网友R:
如果负载重,转速快,伺服是满足不了的,还是用分割器吧

网友S:
你的转盘结构是不是用分割器?

网友T:
我们这里有类似的机器。用的是YOKOGAWA DD直驱、上银DD直驱。总体来说,横河的要强很多。四个位。只有一个原点感应器。欧姆龙CJM2,没有听说走不准备的情况。而且对精度要求特别高的产品。飞机仔平衡片。上银的直线马达容易受到干扰。所以它的脉冲线一定要注意接头,走线。横河的,软件带模拟示波器功能,查干扰方便。

网友U:
让机构检查减速机或同步带是否完全啮合。

网友V:
是不是有减速机构,不管是减速机还是自制的齿轮或者同步带减速机构,都会存在累积误差.
而且会非常麻烦.
另外台达的软件还是很好用的,可以先在台达的软件上进行充分的调试,确定系统的各种参数都是正常的,比如说一圈的脉冲数到底是多少,电子齿轮设置的是否正确.

网友W:
    你是否考虑机械问题,我们一台转盘四工位贴标机用PLC控制电机加分割器,运行两年左右没发现用走偏的。

网友X(2021-02-28):
用凸轮分割器很准

网友Y:
之前做过一个项目,是欧姆龙CJ2控制松下伺服,其中一个模组是4工位的小转盘用来锁付螺丝的,我的是一个原点感应器加一个感应片,设置的是1000个脉冲走一圈,走一个工位250个脉冲然后当前脉冲清零,用了1年了,位置走的还蛮准确的,没有发生什么偏差,当然抗干扰这些要做好。
山城酒薄不堪饮,劝君且吸杯中月。

网友Z:
感觉是机构误差

网友AA:
转盘不要走脉冲,直接用到位检测

网友AB:
引用 网友R:
如果负载重,转速快,伺服是满足不了的,还是用分割器吧

是的

网友AC:
台达B2伺服,P1-44默认参数16,P1-45默认10,17位编码器分辨率是16万 。默认是10万脉冲一转,要设为1万,把P1-44设为160。

网友AD:
伺服不能直驱转盘分度,伺服本身存在惯量的问题

网友AE:
脉冲数对的,编码器反馈也是对的,很大可能是连轴器这样的结构打滑了。

网友AF:
直接用分割器吧,或者用DD马达也行,要不然用伺服+中空旋转平台

网友AG:
1、有没有机械传动齿轮比,如果有要把这个也算进去 2、如果齿轮比设定正确,查看程序,发脉冲的地方是否正确。3、伺服电机功率是否满足机械急起急停的惯量

网友AH:
齒輪比設置不對

网友AI:
我遇到过这种现象,伺服走的时多时少,监控脉冲数也是对的,低速时可以测单圈发的脉冲数是走的一圈。这是干扰的问题。把脉冲信号线换成双绞屏蔽线就行了,不用加磁环都行

网友AJ:
转盘控制应保证机械精度。可以直接用变频驱动的凸轮分割器;也可以靠反馈配置接近开关和旋转绝对值编码器联合定位,或者用圆形磁/光栅尺读数头加接近开关联合定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