旋盖子,两轴,一轴旋,一轴上下
好难,我再想想。。。。

楼主(2020-11-25):
旋盖子,两轴,一轴旋,用的是通迅控制扭矩力的大小,一轴上下,用的是脉冲,走位置,这种需要注意什么呢?如果我向下扭的过程中,卡料了呢,我这如何得知,因为走的脉冲,所以对于伺服的位置没法知道,

网友A:
直接用螺丝机改造,看他怎么操作的

网友B:
下压直接用气缸不行吗
这个因为要走位置,所以气缸不行

网友C:
上下的机构再加个到位感应,扭完判断一下

网友D:
驱动有个零速检测,力矩开始后中途出现零速立刻停止进给,检测位置是否到位相应范围内,没有就是卡料了,到达了就是完成了。如果你要检测位置也可以的,检测电机的编码器就好了。
下载积分:+1(gaoyingchun)
旋盖子,两轴,一轴旋,一轴上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