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5):
[    post][/post]两年前做的四轴锁螺丝机,用的位置控制模式,网上看人家有用扭矩模式的,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,个人觉得还是位置模式好用
附件: 锁镙丝机(4轴伺服)新修改.zip (1115 K) 下载次数:1666
  • 下载积分:+1(天天向上学习) 感谢分享!
  • 下载积分:+2(黄晓liang)

网友A:
    打不开
    月在季风中等圆,我在浮生里等梦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打不开

    5U的

网友C:
    用GX Works3,这是IQ-F的,works2打不开

网友D:
    点个赞,带触摸屏的,可以学习一下
    互帮互助,互学互惠,共同进步,诚信交友)qq/2470582430

网友E:
    楼主的方案对我而言是一种新思路,我现在采用一种暴利的方法,直接使用的禾川X3E电批伺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楼主的方案对我而言是一种新思路,我现在采用一种暴利的方法,直接使用的禾川X3E电批伺服。

    不用PLC吗?可否交流一下机器配置

网友F:
引用楼主似水流年ol于2020-11-25 17:16发表的 四轴锁螺丝机(FX5U) :
两年前做的四轴锁螺丝机,用的位置控制模式,网上看人家有用扭矩模式的,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,个人觉得还是位置模式好用

位置模式,是怎么控制客户要达到的扭紧力矩的?
加油!

网友G:
感谢分享 正好可以用到

网友H(2021-02-17):
     不错 点个赞,带触摸屏的,可以学习一下

网友I:
山城酒薄不堪饮,劝君且吸杯中月。

网友J(2021-11-27):
用扭矩控制,对打螺丝的质量要求很高。到底有多高呢。比如2.5英寸机械硬盘里主轴的马达,它就是用扭矩控制打螺丝的,螺丝日本做的。梅花型。扭力设置第一阶段3.0千克力,800转/分, 第二阶段,5.0千克力,200转/分。最后打完还再扭三次。然后反方向送一个角度,批头与梅花有间隙,然后马达轴上升离开。driver是安川电机的。日本的Nitto ,二次改装,自己搞的一个控制器。用自己的软件设置参数。每次扭力参数发给电脑。实时监控产品质量。整个打螺丝过程3秒钟完成。螺丝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。要设定好。只要打螺丝时,没有安装正常的曲线波形完成。都会报警。螺丝扭好。也算此次打螺丝是没有质量保证的。就目前三大HDD厂都是用这种模式组装产品。

普通的打螺丝和这个是没法比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