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求东方步进电机RKD514L-C 驱动问题

楼主(2020-11-25):
用台达ES2控制,拨码设置2P,A.C.O,OFF,CN1接头1和3串接2.2K电阻后接24v,2接CW,4接CCW,用DDRVI ,PLSV,PLSY,都没有反应,是指令问题,还是接线问题,1和3针脚直接24V,2和4脚串接电阻的方式也不行。百度搜了半天也找不到说明书

网友A:
https://www.orientalmotor.com.cn/products/st/list/detail/?product_name=RK564ACE-T30&brand_tbl_code=ST&series_code=IO00&type_code=&type=TH%E5%87%8F%E9%80%9F%E6%9C%BA%E5%9E%8B#downloa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