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控制求教!

楼主(2020-11-26):
各位高手,PLC是FX3GA,伺服是MR-JE-200A,以上是伺服的相对控制程序和伺服设置的截图。
目前遇到的问题是:使用触摸屏控制其动作时,伺服电机转了大概30S左右就停止了,看程序是伺服的脉冲输出停止了,可是伺服也不报警,程序也处于接通状态,为什么会脉冲突然停止??在触摸屏上停止伺服运行后,再次启动,有只能运行30S左右又停止了,不知道啥原因啊···
接触伺服没几天,只会简单的一些控制,希望大家能帮帮我

网友A:
脉冲发完了

网友B:
PLC程序决定的。

网友C:
三菱的这个所谓的点动程序,脉冲数有限制K99999,脉冲发完就停止了,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对定位程序,并不是你理解的一直点就一直走

网友D:
你前面的条件是一直通的吗,是的话,那就是脉冲数发完了,不是一直通的话,点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你第点一下松开,下次在运行应该还是相对于之前的位置走这么多,三菱的3U的定位是要前面的条件一直通才可以

网友E:
把K-99999改大到K-999999999

网友F:
点动还是用DPLSY/DPLSV比较方便,不受脉冲限制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