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这台三菱FX-1S连接不了电脑

楼主(2020-11-26):
那位大神指点一下,电脑和编程电缆没有问题,正常连接别的三菱PLC.郁闷

网友A:
有可能PLC编程口坏了

楼主:
补充一下,PLC指示灯正常,电脑连接别的三菱PLC正常,此PLC程序运行开关已打在OFF状态,是通讯端口坏了吗,还是PLC做了什么手脚,急,求高手指点

网友B:
通讯口坏了或者是山寨的PLC,换个旧版本软件试试。

网友C:
呵呵,我也有这款plc,还有好几个,老plC了

网友D:
自己加个422模块吧

网友E:
把通讯速率改成9.6k看下

楼主:
速率都试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