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7):
威纶通建一个如图所示的窗口,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吗?类似于建一个表格然后对号入座的那种,麻烦大佬们指导一下。一个一个输入好费时间。这个是别人给我们厂里做的程序,不愿意把程序发给厂里,所以我只是拍了个照片,整个窗口复制用不上,而且右键多重复制不能对多个对象一起使用,如果单纯copy paste 需要挨个改标签,还要将字体居中........还有别的方法嘛?(我是个初学者,可能说的不对,麻烦指导)
不想做咸鱼

网友A:
看看能不能使用配方功能,我使用台达的人机配合配方功能,只做一个界面,可以监控到最大65535个IO信号状态,直接在CSV文件中像表格一样编好,然后直接导入到配方,貌似如果是像AB的一些屏,做这种就会比较方便点
  • 下载积分:+1(omg好麻烦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看看能不能使用配方功能,我使用台达的人机配合配方功能,只做一个界面,可以监控到最大65535个IO信号状态,直接在CSV文件中像表格一样编好,然后直接导入到配方,貌似如果是像AB的一些屏,做这种就会比较方便点

    好的,谢谢建议,我去尝试摸索一下
    不想做咸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