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触摸屏报警设置

楼主(2020-11-27):
刚学习台达屏,台达屏报警触发时,报警滚动条和报警画面出现,报警停止触发,报警滚动条会消失,报警画面不消失,为什么?
俩条报警有触发时,要显示报警1画面‘ 请大师指教一下,在此表示感谢!!!

网友A:
走马灯显示是根据报警走的,有报警则走马灯就跳出来,报警消除走马灯自己关闭
报警画面回随报警跳出,但不会自己关闭,如果在报警复位后画面关闭的话要用宏指令写入CLOCK 宏在报警对应元件关闭后关闭对应画面

楼主:
感谢2楼大师回复,在请问是一下哪条宏指令?

网友B:
警報消除用plc用畫面控制命令
切換到你需要畫面就好啦

网友C:
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

网友D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