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c flexible smart v3 动作执行失败

楼主(2020-11-27):
请问各位大师 :wincc flexible smart v3 动作执行失败,如何处理呢???我也参照西门子官网说法操作也不能解决,什么系统不能有中文名,软件重新安装啥的,触摸屏里面设置什么的都试过了,可下载程序时就报动作执行失败。。。另外电脑能拼通触摸屏的IP地址。

楼主:
另外再补充一下,用prosave更新os是没有问题的。

楼主:
为什么西门子官网电话没有一次能打通的呢,每次打过去都是在忙线中的

网友A:
帮您顶一下吧,V3中文文件夹什么的是没问题的,最新版本是SP2+UP1,你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。

楼主:
软件是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,且我用新版软件和旧版软件都试过都是不行、、、

网友B:
HMI 设备设置的类型是否一致?

网友C:
我遇到过一次,把电脑用户名改成英文的就行了

网友D:
我重新装一次软件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