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SMART200电源模块24伏和交流220可以互换吗?

楼主(2020-11-27):
昨天不小心将220电接入24伏,plc直接就烧毁了,手里有一个220V smart
模块,请问可以互换吗!

网友A:
里面的电源板都是一样的,运气好只烧了电源板,运气差第二层和第三层都烧了。

网友B:
输入输出类型一样的 话 直接换PLC ,电源接220v就行

网友B:
当然接线也是要稍微变动的

网友C:
看运气了,
我也和你一样误接220V,买了一块电源板试了下没有用,只能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