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7):
描述:软件报警
描述:软件报警
描述:CPU型号
各位大佬 好久不见,最近遇到个问题。有一台日本设备触摸屏显示运动CPU异常。我想读取PLC程序,但是出现报警。不知谁遇到过没,是GXworks要日文的还是操作系统要日文的。详见图片

网友A:
一般读取日本进口的Q-PLC 程序,或者是打开日文的工程,最好是用日文的操作系统。 或者是把操作系统 的系统 语言设置成日文。

楼主:
我以前读过日本进口的Q A系列PLC,都是中文的软件。但是这次不行的 当然注解是乱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