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7):
各位大佬麻烦看下        程序是 通过 伺服反馈加上设定  存储到 数组里面     跑着跑着   数据其中一个直接到了10亿  真的有点搞不懂   !!!  用的是事件外部中断 X10  I8

楼主:
就是用的 中断 就会出现这样    我用X10 上升沿来 存储数据  完全没啥问题        第一次使用中断 就这样了

网友A:
2种可能
1,程序打错了字
2,某一条指令每个扫描周期都计算了一次,一秒内执行了很多个扫描周期,所以得到一个天文数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种可能
1,程序打错了字
2,某一条指令每个扫描周期都计算了一次,一秒内执行了很多个扫描周期,所以得到一个天文数字。

就 使用中断的时候用问题    我用X10上升沿  存储 没啥事     问题出现的一点都不规律   有时这个数组 有时候那个数组

楼主:
程序与没啥问题啊   难道中断使用错误 吗

网友B:
大佬解答一下

网友C:
有没有并联一个1.5K的电阻?具体看手册硬件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并联一个1.5K的电阻?具体看手册硬件篇

那个地方要 并电阻

网友C:
看手册看到的,可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