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7):
在很多的场合有需要使用先进先出的功能,但是稍低档点的PLC没有先进先出指令,请问一下大家怎么用普通的PLC实现这样的功能?
如图所示,在前面位置进行检测,检测是否为良品,在后面进行废料处理,或放行,两位置之间的物料件数会根据前面的来料及后面的废料处理,使中间的数量会变化,有可能是1个,也有可能最多8个的数量,后面处理的比来料快,中间的数量就少,后面处理的速度比前面的来料慢,中间的数量就多。不管中间的数量如何变化,但是后面处理的结果都是依据前面检测的顺序来执行。
工控自动化设备PLC,触摸屏,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,PCB设计,生产与销售

网友A:
有指標吧?
abcde12345

网友B:
字左移或右移一个字 就是了

网友C:
循环位移

网友D:
记忆配合计数

网友E:
三菱的有这个先进先出的指令:SFWR

楼主:
三凌的FX5U,台达,松下,西门子,欧姆龙这些PLC有这指令,国产的信捷没看到这个指令
工控自动化设备PLC,触摸屏,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,PCB设计,生产与销售

网友F:
不使用SFRD和SFWR以及左移、右移等指令的情况下, 写一个子程序,定义一个数组,定义入栈元素、出栈元素、堆栈长度等,在子程序内部进行入栈和出栈以及初始化操作就可以了
举个栗子:

网友G:
用变址就能写先入先出或后入先出
小侯

网友H:
BMOV吧

BMOV D0 D1 K99
將D0資料堆疊進去
並在變址上+1
當取出數據後變址-1

  • 下载积分:+3(矽能工控) 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5(阿萱子v)

网友I:
    一般使用变址,计数。

网友I:
    三菱关于数据表操作指令

网友J(2022-05-13):
引用 网友I:
三菱关于数据表操作指令

三菱的这个只支持16位数据存取,32位的就不行呀

网友K:
自己做先入先出就行啦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BMOV吧

BMOV D0 D1 K99
將D0資料堆疊進去
並在變址上+1

这个好像也不支持32位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