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如何检测人

楼主(2020-11-27):
一台机器,运行的时候,有安全门保护,安全门打开,机器停止; 还有安全光幕保护,人手指伸进去,立马停机
可是客户还觉得不够,要求人进到机器里面,维修的时候,无法开机,要求检测到人在机器里面这种状态。
这个用区域传感器吗?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能够检测到人在机器里面?或者怎么实现这个?

网友A:
红外传感器

网友B:
红外和视觉

网友C:
基恩士安全区域扫描仪

网友D:
区域扫描仪

网友E:
你的机器非常庞大吧 可能会觉得有人去里面偷懒睡觉
你问他 如果有人吧感应短接怎么办?如果有人故意往机器上撞怎么办?或许你可以这么办,如果可以的话,他们不用养维修人员了 ,你单位承包了,钱到位了,这都不是事,及免除了他们对设备的维修安全,又节省了人员。

网友F:
sick得雷达可以么?

网友G:
维修前不做点准备工作吗?挂个牌什么的,这玩意得靠管理吧。
专注工控

网友H:
把楼梯口那个人体感应器拆了装到机器里不就完事了

网友I:
这么要求可以用热成像
无风不起浪

网友J:
基恩士有区域传感器,随意设置区域,便宜点的北阳也行

网友K:
就是这个扫描仪
知易行难

网友L:
要求有点过了,对自己公司维修管理上点心吧

网友M:
你不是都有安全门锁和光栅了么,设计合理的情况下这就够了,安全门锁的机械设计是要求钥匙拔掉以后无法从里面上锁的,能上锁就意味着人和钥匙一起出来了(仅限威胁不扩散场合,危化类有扩散风险的场合是要求自动上锁的,出不来就出不来了).
然后光栅这些,可以通过程序和操作流程解决的,安全事件被触发后必须要有明确的复位动作,复位是要有权限要求的,比如工段长或者专门的安全人员,他们负责检查人员的安全情况,而且这里的基础逻辑就是复位操作必须是在安全的场所进行,可以进行复位则人员安全(但是为了避免误操作,必须要有权限检查,也就是要有人背锅).

其实工业安全本身是一门严谨的学科,一些理念和推荐的操作方法都是可以找到资料的,也有专门的教材,如果甲方不懂,你们自己可以系统学习以后教他们.

网友N:
这个客户是人才,牛逼
工控人加油

网友O:
C公司安全部要求只要进入设备进行调试维修的时候,必须进入维修界面中;机器的操作界面、启动按钮、安全门等处挂牌上锁。无法对设备做任何操作。一人违规罚款5000。此时电子安全锁是无法复位,所以也是无法关上设备的安全门。设备工作区域还有几个摄像头。
15楼已经很详细了,甲方不重视安全问题。想跟上市大公司一样,说明管理制度有问题。

网友P:
CE标准是电源总开关用可以上锁的,维修的人上锁进入机器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