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 DVP PLC 好多型号不支持回原指令

楼主(2020-11-27):
台达 DVP PLC 好多型号不支持回原指令,但是也有DRVI DRVA 指令,比如 ES EX SS SA SX系列等,太扯淡了!!!有些只支持ZRN回原方式也不是很完美!!!请教一下大侠们,有没有回原的好方法???

网友A:
回原点不就是反方向碰到感应就默认回到原点?很难吗

网友B:
回原点无非是一组运行指令构成,可以模仿三菱的回原方式编写。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简单写几句也可以了。

网友C:
纪录运转方位后
要回原点就不是问题了

网友D:
哪个型号不支持回原点

网友E:
回原点默认去前极限 碰到前极限在用zrn 费时间点
努力学习

网友F:
费时费力。就不用台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哪个型号不支持回原点
为什么我在台达官方网站下载的PLC说明书,20181026版 和 20200317版 都和你的说明书不一样啊!!!都没有 SV 的说明????请问一下,这个版本说明书在那可以下载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