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7):
见过一台维纶屏输入正确密码确定后自动切换了画面,不需要点切换按钮,不知道怎么实现的,请教各位,谢谢!
另外发现数字框显示星号,格式是16-bit unsigned

网友A:
下面有通知启用的

楼主:
估计人家写了PLC程序,密码正确后将画面编号传送给画面切换的寄存器

网友A:
引用楼主周信于2020-11-27 22:46发表的 请教维纶画面切换密码问题 :
见过一台维纶屏输入正确密码确定后自动切换了画面,不需要点切换按钮,不知道怎么实现的,请教各位,谢谢!
另外发现数字框显示星号,格式是16-bit unsigned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