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EBpro与WIN 10字体相关问题

楼主(2020-11-28):
如图:
天道酬勤

楼主:
WIN10有下过,安装过字体,仍然没有用,可奇怪的是用虚拟机WIN 7直接就可以打开,有大神指点一二吗
天道酬勤

网友A(2021-08-11):
是的 ,我和你有同样的困惑!
估计是软件没有适配系统。

网友A:
威纶通触摸屏和步科触摸屏都有这个问题。新安装的字体不识别,只能识别原系统的字体,但WPS可以识别,在WIN7下,两家触摸屏软件都能识别。

网友B:
安裝前先關閉EBPRO,對要安裝的字體按右鍵後,選擇為所有使用者安裝,不要選安裝,選安裝在EBPRO裡看不到,這是官網給的答案。
下载积分:+1(zhong1946) 热心助人!
下载积分:+1(泥文生义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4楼方法可以,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