扫码枪数据处理

楼主(2020-11-28):
T120121002A 0210;B7EFB77;DB67FFD;F9BF7D7;EFFF7FD;FFFDB1F;BE7BFFA;E5FFD5F;F7FDFFB;FBFF7DD
扫描枪传输过来的数据,PLC能接收和处理吗?
B7EFB77
DB67FFD
F9BF7D7
EFFF7FD
FFFDB1F
BE7BFFA
E5FFD5F
把这样的每组数据传送到指定寄存器里

网友A:
可以的,若果你是定长的话,那么就有个指令是设置起始位,截取长度的,如果不是,那么就先检测分号的位置,然后简单的计算算出起始位和截取长度即可
下载积分:+1(sqpfanglin)

网友B:
完全可以的,具体方法兄弟我也在学习中
一起加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