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DSZR的零点信号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20-11-28):
看书上介绍说DSZR比ZRN更高级,所以想用这个。
里面近点信号(DOG)这个我明白什么意思,在原点之前配个接近开关什么的就行了,ON后转为爬行速度。
但是里面的零点信号是什么意思?是原点位置的意思吗?如果是,用什么传感器或信号输入呢?
我找了找,有说用Z相脉冲做零点信号的,有说可以DOG和零点二合一用的,还有说单独用个传感器作为零点信号。到底哪个对呢?

网友A:
伺服编码器的零点.也就是Z相脉冲

网友B:
DOG和零点二合一用的,你大概没做过设备吧,大家都这样用的
自动化软件工程师

网友C:
几种说法都对 看你怎么选

网友D:
精度要求高的话用伺服的Z向做零点,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原点零点二合一.用伺服Z信号的作用是怕原点开关位置有轻微位置变动导致原点不准确.

网友E:
计数型原点位置比较准确

网友F:
伺服的Z相信号作零点信号。一般都二合一。
看实际需求,也可不用零点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