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模拟量问题请教

楼主(2020-11-28):
欧姆龙模拟量用scl转换成的重量是公斤,怎样在触摸屏上显示到零点几公斤

网友A:
除10不就行了

网友B:
威纶触摸屏可以把数据格式 小数位设为一位 如果除以100 就把小数位设位2位

网友C:
浮点数 显示就行了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D(2021-01-23):
2楼正解

网友E:
触摸屏数据设置几个小数位就行
东

网友F:
用浮点数 FLT即可

网友G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