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9):
  请教下大家闭环步进电机断电保持怎么做的
假设我y0  1W个脉冲 只走了5000,下次启动要接着走完 ,然后结束标记m8029动作

   是用DRVA ? DRVI?

  ld m8002 mov d330 d8340
  ldi m8002 mov d8340 d330
大家都是 这样写的吗?

网友A:
用绝对位置指令,LD  M8002  DMOV   D330  D83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 M8000  DMOV  D8340   D330

你参考一下
  • 下载积分:+1(y812970659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用绝对位置指令,LD  M8002  DMOV   D330  D83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 M8000  DMOV  D8340   D330

    你参考一下

    我就是这样用的
  • 下载积分:+1(y812970659) 真诚感谢!
  • 微信hui530527      b站账号,梦雨天涯1991

    好难,我再想想。。。。

网友C:
    步进断电后位置是不对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步进断电后位置是不对的

    有带相位记忆的驱动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