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帮我看下,D14/K22,结果怎么是0?哪里写错了?

楼主(2020-11-29):
谁帮我看下,D14/K22,结果怎么是0?哪里写错了?
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
https://gk2009.taobao.com/

网友A:
如果程序没有问题。用到乘法,D数字的间隔离远一些试试。

网友B:
你转换数据为浮点数,那么应该要用浮点数乘除。(松下是这样的,三菱应该也差不多吧)
多学多用!

网友C:
建议去看一下浮点数 乘法除法占几个寄存器
努力学习

网友D(2020-12-29):
在除法下面再用个DMOV把D16传到不用的地址中就可以了,被后面的程序改了。

网友E:
整除结果就是0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