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9):
求助大神,项目用三菱Q系列做PID控制,发现PIDINIT指令没有自整定设置,是这样吗?
如果要设置自整定,需要怎么设置?

网友A:
都是大神,我看都看不懂
不会就学

网友B:
引用楼主zhaoch95于2020-11-29 22:41发表的 三菱Q系列PID指令 PIDINIT没有自整定设置吗 :
求助大神,项目用三菱Q系列做PID控制,发现PIDINIT指令没有自整定设置,是这样吗?
如果要设置自整定,需要怎么设置?

没有自整定功能,需要自整定你可以自己写个PID或者使用Q62HLC回路控制模块。

Good Luck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