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30):
两台老款的汇川MD320 带编码器反馈做转矩控制通过减速机带动卷轴收卷,速度限制值设定上限50HZ ,转矩设定到百分十五左右,轴上力量已经挺大,但速度很慢,如果加大转矩速度是能达到饱和状态,但力量过大,以前一直用安川H1000,同功率电机,同样减速比,轴上稍微有点力量,速度会上升到饱和速度, MD320翻遍了手册没招了,哪位老铁如知道,不吝赐教。

网友A:
我 用过转矩控制
说说 你都调了哪些参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 用过转矩控制
说说 你都调了哪些参数?

VC速度控制模式下,输入电机参数,做完自整定 ,正常之后   改F2-08 为1变转矩控制  AI1设定为转矩给定   速度限制  F0-11=0    F0-12=50HZ    转矩控制动作正常 ,只是转矩给定值小时是速度达不到饱和

网友B:
国产变频通病

网友C:
转矩控制精度比较差而已,转矩给定小了,电机速度到不了限制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转矩控制精度比较差而已,转矩给定小了,电机速度到不了限制值。

看来这款变频力矩控制只能这样了,哎还是速度模式加个浮动辊 做收卷张力控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