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5u 有没有判断 一个寄存器D 有多少个位

楼主(2020-11-30):
如题
[s:28

楼主:
或者有什么方法来判断 有多少个

网友A:
一个寄存器 不就是一个字吗 16位啊 这是规定好的啊

楼主:
抱歉 说错了 是怎么判断 一个寄存器D里 ‘置位的位’ 有多少个

网友A:
指令里搜索SUM
下载积分:+1(qi878198474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bon指令可以

网友C:
简单点可以这样d0.0 d0.1 d0.2 d0.3
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