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30):
目前我有三个数据指令包(报文形式的)想同时传输,然后通过422自由口通讯的方式,现在有个疑惑这三个指令包能同时传么,如果能的话还希望哪位大佬说明下,学习学习思路

网友A:
既然是自由口 完全是你协议的问题了。  硬件接口才不会在乎你发多少数据呢。

楼主:
422串口通讯,同时发三个包的话,那不成一个并口了么,我感觉这个不能实现呀,除非是在协议中把三个包封装成一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422串口通讯,同时发三个包的话,那不成一个并口了么,我感觉这个不能实现呀,除非是在协议中把三个包封装成一个

哈!

你说这个同时。  如果从微观上同时的话。 确实需要三个 串口。 当然再细分, CPU 也不是同时的。 肯定是有个处理先后的。 就看你对时间差的要求了。

另外你的的并口也不能同时传送三个包的数据,甚至不能同时传送一个包的数据。

串口的意思是 ,一次只传送一个bit 的数据。 然后8个bit 拼成一个字节。
并口是一次传送多个bit 的数据。 (8bit 16bit  4bit)简单点就是一次传送一个字节数据。 然后拼成一个包。

网友B:
楼主想要的就是一帧数据的意思,这个双方定义好就可以了

网友C:
不可以发广播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想要的就是一帧数据的意思,这个双方定义好就可以了

是呀可人家是定死了的改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