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们,数据采集求助?

楼主(2020-11-30):
公司楼顶有台纯水机,领导要PH值和电导率可以在手机上实时查看。这下难住我了,不知道有没有智能数据采集终端可以采集这两样数据。请大神们支招。

网友A:
电导率不了解 PH值得用电极 不过电极属于易损耗品 基本上一年就得一换,不过你们纯水应该还好。反正你得自己买一个一个的件 然后集成起来

网友B:
物联网,万能的某宝有模块卖,选大一点品牌。

网友C:
手机APP上通过MQTT订阅数据,购买一个支持MQTT的智能网关就可以了;
可以看看这篇文章:
https://blog.csdn.net/AutoCtrl666/article/details/107893434

网友D:
纯水机预留通讯接口了没?没有的话,得加模块

网友E:
有通讯口 支持modbus比较容易些
没有的话 需要模拟量采集下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F:
采集就不用说了。
现在的物联网模块 简单配置下就能通过modbus 读取数据并上传了。 然后还可以自己组态个页面, 通过手机就能访问。
一般确认了模块 自己根据教程做就行了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