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30):
各位大师好!
       小弟现在手头上有一个很棘手的小项目,是利用视觉识别磁铁的强弱磁面。具体的工艺是这样的:员工将矩形的磁铁放置在一块表面垫了一层纸片的铁皮上,横向10组,纵向7组,一共有70只产品,操作员将产品摆放好之后,再将极性片放在摆好的产品上面,若产品的强磁面朝上,则会在产品的中间呈现一条粗的实线,若产品的弱磁面朝上,则会在产品的中间呈现一条间断的类似于矩形的形状。正常的工艺要求的是70只产品的强磁面都是朝上的,弱磁面朝下,但是操作员有的时候会把弱磁面与强磁面颠倒过来,导致有些产品的弱磁面是朝上的。现在的要求是利用视觉来识别这70只产品有没有出现弱磁面朝上的情况,若有弱磁面朝上的,需要判断出是哪一个位置的产品弱磁面朝上了。产品如图片所示,图片中用框圈起来的产品便是弱磁面朝上的产品。
我现在的问题如下:

(1)国产的视觉用在我的这个场合能不能行?
(2)若国产的视觉可以应用于这个场合,那么请大师们推荐几款国产的视觉品牌。
(3)我的思路最开始是利用视觉识别出弱磁产品后,发一个开关信号给PLC,但是,现在的问题是有70只产品,就需要有70个开关量输出信号从视觉发出来给PLC,这样实在不是最佳的方案,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实现70个产品位置的判断?
(4)国产视觉是不是只能与三菱FX5U,Q系列PLC通讯,而不能与FX3U PLC通讯?国产视觉可以与PLC实现485通讯吗?如果可以实现485通讯,是和哪一种PLC通讯?
(5)在这个项目中,我想用西门子S7-1200PLC,或三菱系列的PLC,但是不知道西门子1200PLC与视觉是怎样的通讯协议。

各位大师,对于小弟的这个项目有没有更好的思路,若有更好的思路请不吝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2个信号就够了。PLC跟视觉系统通讯用I/O信号就好了。一个PLC给视觉的触发拍照信号,一个视觉输出的就NG/OK信号。
不用什么232 485 以太网什么的。

视觉 系统我们也做可以PM我

网友B:
LZ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,甚至是很容易做的,只是LZ看样子从来没有接触过视觉系统而已.

你这个三千做得,三万也做得,三十万也做得,但是效果不好说,还要看现场实际情况,做完测试才能说预期效果好不好.

以及2020年了,凡是能走通信一律不搞IO,IO多麻烦,换句话说不带通信的视觉系统基本上不考虑,至于相机和PLC怎么通信这个不需要搞终端应用的人烦神,厂家会搞定的,而且你这个应用,不推荐上PC系统,直接智能相机搞定最方便,现在国产智能相机也有.

LS的兄弟不要着急揽生意,你需求都没看明白,人家不仅仅要整体的OK / NG还要把错误的地址点出来,看起来后面要做个大屏幕带矩阵显示的,通过的给个绿点,不通过给个红点~
  • 下载积分:+1(zhou1985) 真诚感谢!

网友A:
    不需要视觉系统给PLC数据的就不需要通讯,I/O是最简单方便的。几根线就搞定的事情。为啥搞通讯呢?搞通讯的话要看视觉系统用串口还是网口,你PLC这边还要对应有多余串口或者网口还要确定通讯协议。I/O简单直观不扯皮,一目了然。做的多你就懂了

    这种需求就判断NG/OK输出一个信号给PLC就好了,至于NG/OK要显示出来这是视觉系统最基本的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2个信号就够了。PLC跟视觉系统通讯用I/O信号就好了。一个PLC给视觉的触发拍照信号,一个视觉输出的就NG/OK信号。
    不用什么232 485 以太网什么的。

    视觉 系统我们也做可以PM我

    我不仅需要判断这一板产品中有不合格的,还要判断出具体是哪一个产品不合格。一块板子上有70只产品,每一只产品都有不合格的可能,也就是我需要判断出70只产品中具体是那一只产品不合格。
    你这边有没有好的思路指导一下小弟,小弟不胜感激!

网友C:
    你提需求,视觉厂家调试的时候会把你需要的信号拉出来给你,我有认识视觉的厂家,你要的话可以给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