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2-01):
我感觉 室内的话 一般不需要加热吧。
如果温度过低,可以先让油泵运转一段时间再投入工作。

另外电加热感觉不怎么安全。比如继电器黏连,油位低,等都容易发生危险。

网友A:
我觉得油液都有温度指标,根据实际情况,满足条件,使用就行了

网友B:
w温度不是太低没必要吧,空运转热下机就可以了
如果温度特别低肯定需要加热的,也就刚启动时用一下加热,温度够了就关了

网友C:
如果你是在寒冷地区使用可以考虑耐寒型号的,如果是在南方机没什么特别要求,机器运转后,油会热的

网友D:
用对油就行了   不需要特别去加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