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2-01):
各位晚上好!我想要用三菱plc做一个圆盘六工位的装配流水线,现在迷惑的就是
1怎么实现所有动作完成后圆盘才能转动,
2设备刚启动时候,第一个工位开始动作,这时候后面五个工位没有产品,是不需要动作的,当第一个工位完成后,转盘转动一下,这时候第二部组装工位才有产品,才需要第二步动作,以 此类推,直到第六个工位结束后,转盘转一下,所有的工位均动作一次。只有第一工位安装有产品感应器。请大家指导下如何编写程序。谢谢!

网友A:
1,如果用圆盘用分割器的话,可以调整分割器的速度来配合你的动作
2,用位移指令

网友B:
我用很複雜的思維完成過類似案子!
不過應該有簡單的方式!
譬如,D1=第一站,D2=第二站,D3=第三站.............
當第一站有料時(其他站無料時),MOV K1 D1  加工完成 MOV K2 D1 ,就通知轉盤旋轉。
旋轉到位後,使用這指令WFSL 將D1往D2搬移,當D2=2時,就開始執行第二站工程。
當第二站加工完成時,MOV K3 D2 ,此時等待第一站是否有料或是加工完成信號,就通知轉盤旋轉。
旋轉到位後,使用這指令WFSL 將D1往D2搬移,D2往D3搬移。
當D3=3時,就開始執行第三站工程,如果D2=2時,就開始執行第二站工程。
大概這種概念.給你參考!

网友C:
位移最简单的方法

网友D:
我单位很多这种分度机构,程序都是日本的。
如果实物演示一遍,半天很快就能理解这里面的大体工艺。
拆二代

网友E:
1,所有工位完成动作的信号作为驱动转盘动作的条件。转盘完成动作完成的信号作为各个工位动作的条件。(转盘一般为分度盘)
2、使用移位指令来实现顺序开启与结束。

网友F:
我上个图,你还不懂的话,也没办法了

网友G:
以下个人的工作经验
不管是圆盘的还是直线的,多工位工站,每个工位都要有这几个标记位
  1:当前工位有料无料,就是有料就干活,没料就跳过,有感应器检测最好,没有就从有感应器的位置开始移位
    这样就解决你说的,刚开机时什么时候开始,转几下开始的问题,还能用于停机时,机台清料的动作,就是不机台中的产品都做完,没有浪费和半成品产生
   当然要是每个工位都有感应器,那这个工位出问题时,可以暂停,取走不良的,接着做就可以,不用从头开始,没有就手动复位标记,多一步操作
2:当前工位是否在安全位置,允许旋转,或是送料,把保护的都加这里,条件不满足不让旋转,一旋转,就互锁各个工站就不允许工作
3:当前工位完成了工作标记,单个工作完成设定动作后标记完成,旋转或送料后复位标记,
    这个就解决你说的什么时候开始旋转的问题,把所有的工站完成标记穿起来,每个工站完成标记再并上有无产品就可以了
每个工站的动作都是单独写,也方便调试,完成后给标记就好了,
旋转不管手动/自动只要旋转一次就处理一次标记,防止手动时乱了
需要注意,自动时出现了异常的处理,
目标1是最小化损失,不要一个工站有问题做坏了一个产品,就需要从头开始,机台里的产品都不能用。
目标2是操作简单化,按按键次数越少越好,比如,机台上电,然后按一下启动,就可以开始,程序自己判断是否需要复位,当前工位是否有料,从那个工位开始干,等等
哪个工站哪个动作出问题,报警的提示要写详细了,能快速定位故障点,减少停机时间
  • 下载积分:+1(顺风顺水)
  • 下载积分:+1(zhangyajun)
  • 下载积分:+1(去玩儿)
  • 下载积分:+2(青桔、) 热心助人!

网友H:
    用位移是最普遍的,当然还有其他的,每个人思路不一样,我做的双面贴标签就是用位移

楼主:
    感谢各位大师的指导,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!我先试试看。

网友I(2021-12-17):
6个工位可以考虑转盘转动分为6种情况,1,2,3,4,5,和全部都有的情况,计数就好了。大于5就认为全有

网友J:
8楼的思路 和我的 模板是一样的 ,应该是干过很多大项目的。无论线体和转盘多大 写起来都是比较轻松的

网友K:
设备一般就2种布局 一种流线布局 一种圆盘布局 那么你程序的架构也就是2种

网友L:
我有个疑问啊,只按照第一个工位的动作作为条件的话,会不会出现其他5个工位动作还没做完转盘就转起来了的现象
想飞的鱼

网友M:
简单的一批,
想飞的鱼

网友M:
利用左移右移

网友N:
还有一种在分割器驱动轴上装编码器用位置比较的方式实现的,程序极其简单而且可靠性也非常好,但是对工艺的成熟性要求比较高,也就是所谓的死程序,如果各种判断条件比如做不做或者做多少的动态控制,依然是比较麻烦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