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2-02):
安装Wincc7.4时出现如图提示是什么原因???请高人指点 谢谢先!!!

网友A:
和博途软件兼容性问题
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
www.eacc.icoc.vc
联系人:邓经理

网友B:
博途不要安装WINCC_PRO版本,装WINCC_Advanced或者Basi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博途不要安装WINCC_PRO版本,装WINCC_Advanced或者Basic

感谢了!
请问怎么判断博途的版本呢?
重新安装WINCC_Advanced者Basic的版本需不需要重装系统哦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博途软件兼容性问题

感谢了!
都是一屋人,还打架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博途不要安装WINCC_PRO版本,装WINCC_Advanced或者Basic

是这个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是这个吗?

是的,这两个不可同时安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