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雷赛步进电机启动后,反方向跑(台达PLC).

楼主(2020-12-02):
通电启动,反方向跑有时有,用的回原点指令,没办法,回原点指令改成相对定位指令。
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,多多指教!

网友A:
表示没碰到过这种情况,应当不会。如果真是方向反了可以调换步进电机相线。一会反一会不反估计与你的程序指令有关系,好好检查下
相信自我!

网友B:
台达PLC的回原点就这个德行!

网友C:
原点程序看一下

网友D:
台达的DVP EH3系列容易出这个问题。

专业外协

网友E:
闹鬼了,杀个鸡回去拜拜。。。

网友F:
看看台达的手册,用反极限致能固定回原点方向。台达PLC的回原点指令,是通过判断当前值,来选择回原点方向的,比如负值就正方向开始,正值就反方向开始,你也可以回原点前先清零当前值。貌似雷赛的步进方向信号是要提前给的,以前用三菱PLC雷赛步也遇到过反的问题。